【求助,已附图】联想Y470暗屏,用电池或适配器均暗屏, ...
【求助,已附图】联想Y470暗屏,用电池或适配器均暗屏,更换屏幕及屏线后仍然未解决,

楼主(2016-12-19):
暗屏

网友:
19v和开启有没有啊,看看开关板的休眠信号是不是正常的

网友:
外接显示器正常

网友:
看看BKEN多少V

网友:
查查背光开启信号是否正常

网友:
这个机器容易烧屏保险的啊

网友:
屏 19V供电的保险换一下!

网友:
电源,开启电压先量一下再说。

网友:
弱弱的问下楼上的各位,屏暗是什么故障?
是背光不亮,用手电照屏幕能看见图像叫屏暗。
还是背光亮,背光的亮度达不到最高叫屏暗???

网友:
19V供电感觉没过去 你焊接地方是不是净水过

网友:
有点晕,故障写的不够细致,供电19v,背光开启信号,还有亮度调整信号重点测下

网友:
看下Blk_en和PWM是不是都为高电平呢

网友:
重点查下 供电 开启和亮度调节

网友:
LEDVDD电压为0v

网友:
屏供电都有?开启有电压?

网友:
故障说的不详细,这个机子屏供电电容是通病

网友:
根据你描述的状态应该是灯管虚焊或是灯管坏了

网友:
LED背光条件,供电,开启,亮度调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