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雷神tr g150t 不开机维修

楼主(2016-12-19):
又是一台蓝天代工机子海尔雷神,电脑配置相当不错,但不开机了。按开关无任何反应,拆机裸板上可调电源待机3V正常,5V没有此板设计需要按开关后才能产生待机5V。按开关了还是没有5v产生,测量待机芯片pu7 其他基本正常只有1脚EN 5v没电压,追踪了下EN  5v 受控于PQ59双MOS管,测试PQ59 PN结正常,再在线测试电压2脚3脚5V正常,要想EN 5v信号产生那必须2脚为低电平。要想2脚为低电平那5脚要有高电平。按开关后5脚产生3.3V高电平,但测试2脚还是为5V高电平,到此我呵呵了。就直接用镊子短接3和4脚,按开关触发了,电流飞快地跑到2.几开机了。没想到又是一台MOS管性能不良。更换后开机N遍正常!到此维修结束!!!附上一些图

网友:
这个图上传了不知道咋没看到  这是产生EN  5V

网友:
同仁思路清晰

网友:
说实话蓝天的板子很少修到

网友:
G150T的可以吗

网友:
这个坏的是挺多的

网友:
控制的管子性能不良以前遇到过

网友:
大神 膜拜一下

网友:
巴士 安逸。。 我也才 修 一台 神州战神的。。。 和你这个故障差不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