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G41LMT-S2P不能关机

楼主(2016-12-19):
   接到一张GA-G41LMT-S2P,说是关机后自动重启。
   摆上工作台发现待机情况下不自动上电,但是上电后就关不了机,长短开机针也关不了。续一测各电压都正常,而且也按正常的时序有高低跳变,到最后内存电压关闭的一瞬间马上又启动了。进BIOS关闭power on byring情况不变。
在论坛搜一下,还真有同样的问题,于是按他们的方法查了一下PCIE-WAKE#这个信号,如图:
待机下只有0.9V,开机后3.3V,终于发现问题的所在。
PCI-E的A11脚对地没短路,这个信号除了连着网卡之外就几条PCI-E的槽了,不管了,把网卡拆下测还是0.9V,不会吧,南桥???????再仔细看图纸
PCIE-WAKE#有一个3VDUAL_SB上拉电压,划呀划呀终于在南桥边上找到了这个排阻,测一边有3.3V,另一边0.9V。
果断换掉排阻再测已经有3.3V了,此板修复。

网友A:
刚刚在2345论坛也看到了,哪个是原创?

网友:
楼主 有人。说帖子在别的地方有一模一样的哦  什么情况

网友:
那就是我呀!这边先发的

网友:
确定是你吧,不想扣上个抄袭的帽子。

网友:
还有一个图忘记上传了

网友B:
网卡的PCI-E_WAKE影响关机,收到,谢谢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网卡的PCI-E_WAKE影响关机,收到,谢谢

网卡没问题,是PCIE_WAKE#的上拉102排阻坏了

网友:
这个是网卡唤醒信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网卡没问题,是PCIE_WAKE#的上拉102排阻坏了

谢谢. 知道的.  延着信号找. 有方向就行

网友:
修的不错,二分送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刚刚在2345论坛也看到了,哪个是原创?

无论是不是原创都应该支持··毕竟给我们分享了·并不是每个人都回去2345其他论坛看到的·

网友:
修的不错,上垃电阻坏,唤醒主机

网友:
网络唤醒信号导致的 不能关机 低电平有效

网友:
之前也遇到过一张这样的故障

网友:
修的真好,谢谢分享

网友:
我这块板症状一样,问题不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