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3G屏闪

楼主(2016-12-19):
联想E43G一台,只用电池时候不闪屏。用电源、适配器都闪屏,求助

补充内容 (2016-12-20 09:17):
141扁尾巴的屏

补充内容 (2016-12-20 10:03):
换了个新屏,还是会闪

补充内容 (2016-12-20 14:42):
又换了根屏线,好了。。。结果装机到一半的时候试机又闪了 = 。 =拆机再试又好了,装差不多试机又不行了。。。

补充内容 (2016-12-20 14:46):
后来有一次盖板旋转、晃得时候就闪,其它时候不闪。在师傅指导下将开关板上的U1取下就好了。应该是和休眠相关

网友:
是不是19V屏幕供电拉低了

网友A:
灯管坏了-------------

网友B:
这个要查一下LVDS信号是否正常啊

网友:
换屏试了吗?

网友:
没有屏,正在等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灯管坏了-------------

灯管坏了光用电池能正常?

网友:
先换个屏试试吧  确认下故障点

网友C:
你可以多学习学习在上手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要查一下LVDS信号是否正常啊

能更具体点吗?

网友:
以前爱出问题的LP的屏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可以多学习学习在上手么

- -  昂 - -||

网友:
我觉得屏的几率大点。。修过类似故障。

网友:
先换个屏试试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