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80 LA-7981P 开机黑屏

楼主(2016-12-19):
今天接一个联想G480 LA-7981P 能开机 电流0.615A 查CPU供电 发现PL905无电压 PL902 PL903 YOU 1.1V 换PQ907 909 PU901 (NCP6132A)故障依旧 刷BIOS 也不行 不知道怎么查了 请教师傅指点一下
刷BIOS

网友:
这组电压是集成显卡的供电吗?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没有过内存

网友:
你的应该是几线电压没有出来吧 具体还要根据时序待CPU工作读内存后才产生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