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a75/a55不开机维修。

楼主(2016-12-19):
主板拿到手不开机,诊断卡不亮,先打值,全板无异常,测电压,总线供电1.2v没有,根据amd主板时序得知总线供电开启由cpu电源芯片发出经过电路转换,
实测cpu电源芯片36叫没有3.3v,此电压有电源芯片开漏输出,查上拉电阻,变质,由于没有图纸,直连代替。

上电还是不跑码,测的pcie A13 A14时钟脚位正常,图片太大上传不了,
再测pcie A11脚复位也是3.3v。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还是不跑码,只有是cpu没有复位了,还是图片太大不好上传,cpu复位由桥发送,刚好手上有料板,换上,开机跑码。

网友:
没分了,希望各位朋友赏点。

网友:
还换了桥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贴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没什么难度,见笑了。

网友:
恩,没事情做,就闲着没事找几块板子修修玩,刚买的主板维修不是事,在学习中。

网友C:
这板子的CPU复位还需要桥额外单独传送?一般不都是总复位PLTRST来改名或者转换得来的吗?

网友:
台板最多收一百,楼主还换桥啊,强

网友:
修好就好,时间不能花太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只是电容短路么?

电阻变质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这板子的CPU复位还需要桥额外单独传送?一般不都是总复位PLTRST来改名或者转换得来的吗?

我都没有量,没有图纸没有点位谁会去查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我都没有量,没有图纸没有点位谁会去查

话是如此,我仅仅是感觉不可思议罢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话是如此,我仅仅是感觉不可思议罢了。

维修讲究的是效率,既然没有图纸没有点位,也是抱着能好就好的心态去换桥看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维修讲究的是效率,既然没有图纸没有点位,也是抱着能好就好的心态去换桥看看

效率谁都懂,维修还讲究经济。你说你是没啥事可干和手头有料板,否则你会去修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效率谁都懂,维修还讲究经济。你说你是没啥事可干和手头有料板,否则你会去修?

是的,这话说的在理,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,生意好淡

网友:
手上有废板子,当然修修看.不是每个人,都那么生意兴隆的吧.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这话说的在理,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,生意好淡

都这样,没特别热火朝天,行业没落是不争的事实。

网友:
都换桥了这个必须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什么难度,见笑了。

这技术不错,LZ谦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都这样,没特别热火朝天,行业没落是不争的事实。
想转职去做点别的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