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H55iCafe不跑码,上电后内存供电2V慢降到1.35V,求帮助!

楼主(2016-12-19):
如题机器一直正常工作,第二天再开就这样了。上电后内存供电由2V慢慢降到1.35V左右,偶尔能点亮。
没找到本板图纸
初学求教!

网友A:
华擎图纸很少,你先测量VTT总线,CPU核心供电,VXGA集显供电,桥1.05,PLL锁相环1.8这些供电是否正常,另外测测PCI-E槽的A11复位和A13/A14时钟点分别是怎样的一个数值。

网友:
测完大师兄那几条件,大概问题好修了

网友B:
随便拿一块板子,就知道怎么去测那几个测试条件,那离大师也不远了!

网友:
要不先从内存供电入手 换掉那IC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随便拿一块板子,就知道怎么去测那几个测试条件,那离大师也不远了!

话是不错,但总得测测吧,不了解的可以拍图上来,广大网友的智慧无穷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一看就是大师 思维方式  都很清晰  值得膜拜

别动不动就膜拜,这会让我超级不好意思

网友:
应该不是开启的问题,查查有什么东西给拉低了,或者FB线路,

网友:
补充:内存电压不正常时,CPU供电也不正常(低);还有就是,偶尔能点亮时,只要一动板子就黑屏(风扇转)。

网友:
华硕板子不跑马供电就是1.3几v,跑马后才会是升到1.5v,应该不是内存供电的问题,查查其他供电不跑马时有没有不正常的

网友:
板子修好了。内存供电DC-DC(RT8105)6脚(取样/OV)取样电阻接触不良。一开始怀疑RT8105坏,用RT9214代换故障一样,排除故障后也没把RT8105再换回来。

网友D:
台式机板还这么来修,  赚钱吗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华擎图纸很少,你先测量VTT总线,CPU核心供电,VXGA集显供电,桥1.05,PLL锁相环1.8这些供电是否正常,另外 ...

版主桥不是NB1.1或者SB1.5吗?怎么是1.05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版主桥不是NB1.1或者SB1.5吗?怎么是1.05?

那是775的,这是H55的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那是775的,这是H55的

哦因特尔双桥都是NB1.1的吗?SB1.5的?因特尔单桥桥供电都是1.05了?也就是待机桥待机供电?

网友:
那就把电压这个问题仔细查查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版主桥不是NB1.1或者SB1.5吗?怎么是1.05?

你这个是775架构,分南北桥。其实775架构里面,82801FB,也就是ICH6,915主板搭配的南桥开始,就有1.5V负载供电和1.05V的总线供电2种电压。到后来单桥,都是1.05V。注意部分主板,桥ME供电会单独配置,因此虽然是1.05V,但要测到2个,不然还是会无法正常工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台式机板还这么来修,  赚钱吗?

你应该是从笔记本学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是775架构,分南北桥。其实775架构里面,82801FB,也就是ICH6,915主板搭配的南桥开始,就有1.5V负 ...

哦楼主的意思是英特尔单桥桥供电是1.05V,个别单桥主板还会分配一个ME模块供电多少V?

网友:
反馈电阻有问题吧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哦因特尔双桥都是NB1.1的吗?SB1.5的?因特尔单桥桥供电都是1.05了?也就是待机桥待机供电?

我说的1.05V不是桥待机,是桥上电以后的供电

网友G:
楼主修好之后记得给我回复下 有块板子跟你差不多症状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楼主修好之后记得给我回复下 有块板子跟你差不多症状谢谢

已修复。12楼回复了

网友:
我有块华硕P7H55,开始装不上系统,g完一重启,就会蓝屏;刷了最新bios,没改善;
后来换了822排阻,可以用;但又出现新问题,是不是自动重启.

网友:
仔细查查电路

网友:
学习了,单桥后,保留了1.05供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说的1.05V不是桥待机,是桥上电以后的供电

哦好吧就知道笔记本的VTT是1.0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