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冠捷]
AOC E2350SD显示器,可开机,无信号输入

楼主(2016-12-19):
AOC  E2350SD显示器,可开机,无信号输入,接主机不亮,是怎么回事

网友:
先刷个程序试试

网友:
可能驱动板的程序坏了

网友:
打VGA接口H V阻值

网友:
有程序的给一个,刷看

网友:
把vga隔壁那个管子拆了,有惊喜

网友:
刷程序 或换驱动板。

网友:
先查一下接口,不行就写一下程序

网友:
刷程序  查VGA接口保护管

网友:
1 ,2, 3, 5脚阻值都无穷大,一般好像是一百多

网友:
三星经常出现这样的,有些刷程序就好了,我遇到一个主芯片行场部分短路,然后淘了一块板要了60大洋

网友:
换驱动板。

网友:
联想和aoc的显示器,vga头后面的保护管易坏。楼主测的都是无穷大,不会是没测好吧

网友:
驱动板坏了 吧

网友:
驱动板上的程序  或者行 场电路

网友:
一般高压部分短路

网友:
确确实实是驱动板坏,可不知板哪里坏,做为维修,修是主换为次

网友:
先刷下看看呗

网友:
VGA接口的保护二极管要是没坏就是主控坏了

网友:
24c16类似的也会出这种问题

网友:
VGA 接口 那几个小芯片 是二极管 去掉也许会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