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风扇电路问题

楼主(2016-12-19):
如题,请教下。这里5v是供电,然后,三极管的fan_on通过来控制它的电压,来调节控制5v导通过来,给cpu风扇的供电的电压。这里的供电,能粗浅的这么理解么?通过设定fan_on的电压。  这里是风扇的供电有了,那么我想请教的是,它是如何识别转速等等的呢?如果按照图上来看,我是看不出,风扇接口3脚的电压,是怎么来的啊。。。。多谢指点。非常感谢。
关于机器的报错,开机的时候,会先自检风扇。所以,导致,如果在自检前给它个电,会报错。我翻看帖子说,改个屏供电,因为这个屏供电,是最后出来的。我小白了,我打开了屏接口,可,哪一个算是最后出来的屏供电呢?我一般看不出来啊。如果要我找的话,我会想到了,屏幕的开启信号。擦汗,呵呵。上个图,大家指正下,谢谢。

网友A:
学习了,支持迅维网!

〆鹧鸪﹏哨、 -2 若扣分不自由,则加分无意义

网友:
这里的哪一个才是,屏供电的呢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学习了,支持迅维网!

灌水,找shi

网友:
3脚是转速检测,不是直流电,是有波形的

网友:
3脚应该是检测脚

网友B:
屏供电 VCC3P

风扇检测 月饼老师已经给你回复了

网友C:
首先EC打开风扇供电,风扇得电开始转动。J15,3脚产生脉冲波形送到EC并计算风扇所产生的脉冲个数。比如在EC打开风扇供电期内有100以上个脉冲到EC就认为风扇是OK的,如果低于100个脉冲就认为风扇故障。所以不是原装的次品风扇就算能转动转速达不到也会报风扇错的。

网友:
IBM改风扇常转使用屏供电信号是为了辟开风扇自检的时序,估计是温度太高才改的。如果散热器导热不好就算改了常转效果也 不是很理想,换散热器为上策。

网友:
如果要改常转就需要骗过FAN_FRC  这个信号才行

网友:
3脚是风扇转速检测,从风扇来。经过Q81放大,从FAN_FRC输入EC.

网友:
没必要吧。。最好还是换个风扇,改没必要

网友:
没改过 这个应该不好整

网友:
这个怎么改长转他不是要检测转速的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屏供电 VCC3P

风扇检测 月饼老师已经给你回复了

vcc3p我那会我还特意找了,我记得这个thinkapd的机器,m的好像是待机。然后,你这个vcc3p为啥不是vcc3b的呢?求教下,你是怎么找的。谢谢。我看图纸,没明确过来,哪个说的是屏供电。如换别的屏接口的,我看上面写个,如vcc什么的。我就知道是屏供电。而这里有好几个名字。终究是我对thinkpad的不太熟。对屏的供电也不太熟。想请教下,这里的屏幕的供电,如一般的,是经过什么转换来的呢?因为屏幕需要3v,5v供电,我修机器的时候,知道的e。然后,这里说的屏幕的供电,我最最想请教的是,这里屏幕供电的开启或者转换,是由谁而来的。。。。。好像说的有些多了。呵呵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首先EC打开风扇供电,风扇得电开始转动。J15,3脚产生脉冲波形送到EC并计算风扇所产生的脉冲个数。比如在EC ...

你说的我好像懂,但又不完全懂。如,这里说的脉冲,是怎么转换或者说如何识别的呢?

网友:
风扇里面有个霍尔元件,会通过黄色那根线传信号给io,

网友:
ibm对风扇要求很大的,,报错

网友:
用什么办法可以骗过风扇检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