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一体机]
联想C320一体机维修

楼主(2016-12-19):
故障:开机电流1.13,不亮机
          客户拿来说之前有时能亮机,亮机的时候能正常一直使用。开不起来的时候,拔掉电源再插上就又可以了,但最近就怎         么样也开不起来了。开机的时候仔细看电流变化,有1~2两次跳变,但电流最后停在了1.13左右。拆机后果断直接刷了BIOS,试了几个依然无果。看样子方向不对。庆幸的是不会掉电。没啥特别好的办法,从开始查供电......一路查到二级供电,发现5V、3V的二级电压不对,如图:

          S0_ON1D控制N沟道的PQ44与PQ60导通转出5V、3V二级供电,实测控制级S0_ON1D信号电压偏低,追查S0_ON1D信号来源,如图:

        高电平的S0_ON1使PQ48导通,拉低VIN经PR186与PR185分压产生的电压,从而使PQ70、PQ71、PQ74、PQ75截止,15V_AUX通过PR267电阻上拉并产生高电平的S0_ON1D,去开启3V、5V的二级电压,实测PQ48第3脚与PQ75为低电平,说明S0_ON1信号正常,再测PQ75第3脚为0.29V不对,测PR267另一端为15V正常,更换PQ75,再上电,电流一路飞奔,亮机。维修结束!
想C320一体机图纸DAOQUAMB6DO_SUGAR

网友:
学习了 二级转换电压不正常

网友:
2级坏的最多了

网友A:
为啥都跳变两下了还是35V二级有问题,有问题不是会上不了电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为啥都跳变两下了还是35V二级有问题,有问题不是会上不了电吗

个人觉得现在的板都比较有“个性”,经验只能是辅助,不能用来最终下定论

网友:
思路清晰,加分了

网友:
这下有的修啊

网友:
有明白了一些 。。。。

网友:
可以啊修的挺好的不错

网友:
一体如果是分开电源的就不太好修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