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代5代一体U植球经验

楼主(2016-12-19):
4  5代植球重点在于U拆下来是弯的,用镊子轻压就好了,
可以 无视上面的电容,因为铁网是带凹槽的

网友:
不错啊看着可以

网友:
还没有搞过这种

网友A:
一次成功,都不需要二次吹归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次成功,都不需要二次吹归位

一体U供电对地短的太多

网友B:
还真没做过CPU。。U坏直接报换板。风险太大 。

网友:
相比苹果A8A9处理器来说,这个简单多了,最主要怕奸商买到坏的u

网友:
0.35或者以下的锡球就不好搞 其它都还行

网友:
手工还是要多多练习才行

网友:
弯了还能用?
看着就头痛。

网友:
最怕这种大工程,搞不好就亏本!

网友:
技术不高,一看就晕。赔钱货。

网友:
赔钱风险大,碰着还是报换板算了吧,换不换由客人自己决定

网友:
这个自己还没有植过。。。。

网友:
厉害 这都能整

网友:
楼主这么牛逼啊 搞好没

网友:
我重新植过这个cpu,ibm x240这个机器大家都知道把,感觉不好植

网友:
哎这玩意没搞过没这技术和耐心啊

网友:
有时摘下来 就不好了

网友:
不好搞  有些重置并不能好

网友:
这cpu也敢换

网友:
不敢换这个U。

网友:
风险高不敢搞。。

网友:
因报价 还有这个U的成本限制 所以实际真正换这个U的不多

网友:
这个还没搞过啊

网友:
这个工程量太大啊   价格要不上真不划算的

网友:
对对对,就怕奸商啊

网友:
还能具体点吗,再真诚贡献些。相信大家都会大大的加分的

网友:
也不错 ,也是好经验

网友:
附上亮时图,报错是因为原来的U 是VCCRTC对地短路,3V线性短把待机芯片烧坏了,线性3V输出只有2V,所以会报错,换待机芯片后OK

网友:
这技术牛逼,得学学

网友:
植球很好弄。。关键很多是USB短把U给打烧了。。。。换U还要有料板~!总之像5代的U换起来。。一成本太大了。。二价格报不上去

网友:
是要比普通值南桥显卡难不少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还真没做过CPU。。U坏直接报换板。风险太大 。

昨天修一台机器,U坏了。都不敢换,怕芯片不好。都是直接换板子了

网友:
  钢网都有了? 不过太难治  一般我都换主板

网友:
不没给CPU植过球。大工程

网友:
这个做弯了就很麻烦的 风险大啊

网友:
这个一般我都不值,,全部报价换板不换就算了,,这个太麻烦,,

网友:
u太贵,风险太大,换板保险一些,除非苹果主板可以搞一下啊!!

网友:
楼主的辛苦还是有回报的,难度还是很大的,风险也很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昨天修一台机器,U坏了。都不敢换,怕芯片不好。都是直接换板子了
换板是明智的选择,这U太贵,如果买到坏U是要赔钱的

网友:
请问楼主修好能赚多少钱?修不好会赔多少钱?

网友:
没干过,怕折腾半天用不住,换板子靠谱一点

网友:
这个cpu真不好做bga

网友:
我一般是加焊,不好换板

网友:
值这种CPU风险太高了,有赚也有亏的时候。

网友:
这个不好植啊 楼 主牛B

网友:
有料板可以试试,真要买u是要考虑考虑了

网友:
还没值过CPU的

网友:
非常感谢,很好的经验1

网友:
这个CPU 取下来不容易坏吗

网友:
这个U一般多少钱

网友:
一句话:成本高不高
跟报价有关系

网友:
最怕这种大工程,搞不好就亏本

网友:
我都没有这个钢网 还没有值过

网友:
这种CPU还没有换过,

网友:
这个没敢弄过,成本太高啊,楼主真是技术高啊

网友:
还没植过这种

网友:
风险太大了 没有换的意义啊

网友D:
现在的这个U 真是麻烦 成本又高 又不知道买来到底是好还是坏

网友:
这个玩意早就习惯了

网友:
这个弄好了一个最少都能收200多的

网友:
这种工程 一般 不敢做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现在的这个U 真是麻烦 成本又高 又不知道买来到底是好还是坏

买来先测所有供电有没问题,阻值正常再上机

网友:
这种CPU坏的多 虚焊的很少 换CPU就不如换板  风险太高

网友:
重来没植过cpu。厉害。U问题直接换板了

网友:
耐心很重要啊

网友:
做这玩意成功率最多30%

网友:
这u植球好复杂啊 新机器太多这样的了

网友:
这样的U很贵吧 我们一般不会去搞他

网友:
像这种板载CPU 直接就交换板子了,,交换板子价格也不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