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个SONY VPCEG-211T MBX-250 没公共点电压通病

楼主(2016-12-19):
接了一台SONY VPCEG-211T MBX-250 的机子接可调电源瞬间有待机电流,慢慢变成0.裸板测各大电感无短路现像。测公共点无电压。冲电芯片BQ725工作条件都满足,就是4脚没有乍自举升压。示波器测瞬间能抓到,就是马上掉,马上又起来,芯片没坏。看板子CPU供电有两组铁MOS管,先摘到一组接电源,测公共点有19V了。

网友:
貌似好像我也有一张故障板 看看

网友:
我也修过这款机子

网友:
这个机器这种问题太多了

网友:
mos 容易坏   芯片也容易挂

网友:
芯片也容易挂

网友:
这种铁盒mos管最容易坏了

网友:
楼主改的普通管子吗

网友:
是不是 铁皮管 都容易坏

网友:
铁皮的都换掉  都不稳定  除了苹果上的,,

网友:
铁MOS管问题太多了

网友:
公共点异常造成的保护隔离不过

网友:
cpu供电铁壳烧了吗

网友(2017-08-12):
话说SONY用了铁壳MOS的板子 很少遇到坏 为什么呢 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好贴,CPU供电管是铁壳的,我的B470也是,是不是要换掉啊、1

网友:
这铁壳子挂掉了,插电没有大电流啊

网友:
铁壳管子爱坏··有好多台我都是修好后CPU也挂了··客户就不修了··很烦恼·

网友:
楼主能不能备份个bios给我,我手上有一台一模一样的,开机0.4十秒后掉电

网友:
遇到过开机不显    有时候不出cpu电压     有时候出      也是这个铁管问题

网友:
B460 B470 有铁脑壳 MOS 。。 SONY 也是这个通病啊,哈哈哈啊哈

网友:
我这还躺着一台,也是这型号,粉色的。主板已经修好了,CPU还在路上。I3二代的,烧了。

网友:
又是铁王八        我也都是直接改这种管子

网友:
我正好接了一块    捡漏了...

网友:
呵呵     有是铁片片的问题哦

网友:
这种属于短路芯片保护了,BQ725保护功能

网友:
遇到过不跑码    有时候没cpu电压也是这里的问题

网友:
这管愿意坏 我师傅说的

网友:
哎  奇怪了  为什么铁壳子就那么爱坏    场馆就不爱坏啊

网友:
思路很清晰,分析的也不错,楼主理论很好,感谢楼主的分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