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z77xe4的独显不显示奇怪故障,求助

楼主(2016-12-19):
主板是映泰tz77xe4,当年也算是高端板子,三条pci e最近陆续出现了独显插第一槽不显示的故障,表现为插入独显能跑码但是独显口不显示,接主板集显有显。进系统也检测不到显卡。替换过显卡,不是显卡的问题,换到映泰这板子pci e 第二槽也能显示。
突发奇想重新写了一遍bios,竟然好了,可是没几天又故障重复。不知道故障点到底在哪儿。
求助坛友

补充内容 (2017-2-26 22:26):
找到原因了是第一卡槽下面的pci信号切换芯片故障,asm开头那种,一排似乎是四个

网友:
PCI-E槽的12V供电,3.3V供电,A11脚的复位信号以及A13,A14时钟点看看是多少。还有就是16对精密耦合电容的两端对地阻值都量下。另外到CPU座子看看是不是都通。

网友:
那你就插在第二条槽上啊。

网友:
CPU也会造成第一个槽子不能用 还有就是查信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