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40J 维修过程

楼主(2016-12-19):
其它这个型号的主板和K42J基本一样,所以我按时K42J的思路来修了
1.修1.05V供电,换加电容,三极管,依然时开时不开
2.换个10K通病电阻,依旧
3.加焊CPU座子,
还是没搞好,论坛上的方法都试过了,还是时开时不开,
最后加焊了,CPU供电管,好像好点了

网友A:
好像好点了???这句话雷人了

网友:
没听明白..

网友:
修好没有呢

网友:
这个主板我修过好多都是换的南桥,时亮时不亮的

网友:
是不是管子老化了?直接换了再说吧!

网友:
忘了说明下,这个南桥背面就是散热器,时间长了,南桥会虚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像好点了???这句话雷人了

就是呀,都不知道修好没修好

网友:
asus的板子大部分都是小电阻或是排阻有问题,很不好找问题的

网友:
最后问题 是否解决好需要测试的吧

网友:
这样会返修的

网友:
供电管不良吗,上次通用的问题修了半个月,最后发现内存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像好点了???这句话雷人了

应该是在测试中

网友:
今早来试,还是老样子啊

网友:
感觉这个问题好难,论坛上的方法都一一试过了

网友:
看来只有换板了

网友:
那还是没修好嘛

网友:
还是要返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