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的这两个测量点一般在哪个位置可以测量到啊

楼主(2016-12-19):
vssca和pll锁相环电压 感谢

网友:
最好有点位图才好找,,,。

网友A:
这两个都是什么供电呀?

网友:
只知道PLL在假负载测,vssca?是vccsa吧?

网友:
VCCSA系统代理一般是总线供电经过一个MOS管线性稳压转换得来。也有部分主板和VTT总线共用。PLL锁相环也是MOS管线性稳压而来,一般是3.3V转换,PLL锁相环开启一般是总线VTT供电,X79主板上面是VCCSA系统代理作为开启方式。

网友:
VCCSA一般在CPU座左下角,PLL一般在主板正中间单独的场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两个都是什么供电呀?

VCCSa是系统代理电压,PLL是锁相环电压就是给CPU的内存管理模块供电的。

网友:
一般在CPU插座下方

网友:
有电路图好查点,VCCSA一般是通过总线VTT降压得到的,VCCPLL可以在假负载上测量

网友:
懂了感谢大家

网友:
弄个点位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