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喜 GA H6M-S1 开机循环掉电 刷BIOS后故障依旧 求解!!!

楼主(2016-12-19):
开机就掉电 掉电自再自动加电  一直这样重复  刷了BISS  桥也加热   故障依旧  看了好多贴子上的方法都不行

网友:
没见过你说的这个品牌和型号

网友:
io上的电压检测,注意一下!

网友:
这个我建议你系统学下上电时序,会好很多,因为就凭你现在的这些描述,完全是三板斧的做法。

网友:
供电齐全了?复位有?时钟有?PG有?

网友A:
循环掉电啊  根本没办法测那些

网友:
建议看看徐老师的帖子

网友:
还有查下电压检测

网友:
循环掉电?供电正常? 复位正常?能跑马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循环掉电啊  根本没办法测那些

没短路可以强制上电检测。

网友:
GA-H61M-DS1吧,大部分是DS2 DS3.

有个LM358,楼主注意一下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短路可以强制上电检测。

有些强制上电不会出电压的,最好插一次电源测一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