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deaPad S300、S400 Windows 7系统下亮度偏低的解决方案

楼主(2016-12-19):
原因分析:
win 8 BIOS中EC亮度阶数与win 7系统不同导致.
解决方案:
S300,S400更新最新BIOS:6DCN95WW(V8.08)可解决问题,BIOS见附件
刷新方法:
注意:刷新前请提醒客户备份好重要数据,同时插入电池及适配器,保证电池电量30%以上.
1.windows下的刷新方法:直接右键“以管理员身份运行”“VIUS3808.exe”,如下图:
2.DOS 下的刷新方法:
01. Run haltME.bat with TEST42.EXE ( It will lock EC BIOS only )
02. System will restart
03. Run flash.bat ( It will flash System BIOS and EC ).
04. Press ¨Ctrl + Alt + Delete〃 to restart,System will start secure flash.
05. Run unhaltME.bat with TEST42.EXE ( It will unlock EC BIOS only )
06. System will restart.
07. Enter to BIOS MENU.
08. Load default -> save and exit.

网友A:
大神都是英文,,我是文盲咋办。。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神都是英文,,我是文盲咋办。。呵呵

系统下刷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神都是英文,,我是文盲咋办。。呵呵

谷歌翻译,百度翻译,金山翻译,都可以,

网友B:
这个应该是内部资料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应该是内部资料了吧

是的 内部提供的

网友C:
开机时候。下载最新版本的BIOS 直接升级也可以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开机时候。下载最新版本的BIOS 直接升级也可以把

也可以的

网友:
学习了这是内部图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