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3537 3v上管短路

楼主(2016-12-19):
dell 3537 版号 la-9982p
故障:不开机
图纸:附件
说明:这个主板主供电为13.5v或17.5v,我这块板为13.5v
1、测待机有ldo:3v,5v
2、3v_en\5v_en有3.3v,芯片无任何输出
3、3v上MOS管pq101短路,不大短,如下图:

4、更换mos管,3v、5v正常输出,可以正常开机显示
5、拔掉电源,再插上,3v——上mos管短路,回到初始故障,
6、更换上下管一组,现象依旧,换了n组,
7、更换pc104、pr103,依旧
8、断开pjp100、pjp102,依旧
9、更换pc101、pl100、依旧
10、更换51125c,依旧
11、去掉3v上管pq101、公共点待机为17.5v
有点晕了。。。。。看看哪位大神能指点一二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自己先坐个板凳

网友:
示波器看看上管驱动级的电压多少啊

网友:
看看上管驱动级

网友:
G 极到控制芯片之间的线路是否不稳定

网友A:
上下管芯片一起换了

网友B:
还是与G极控制有关,重点查升压电容,反馈和频率设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下管芯片一起换了

已换过N组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是与G极控制有关,重点查升压电容,反馈和频率设定

电容,反馈电路上元件都换了

网友:
可能后继有问题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