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Z77-DS3H技嘉挡代码15反复重启

楼主(2016-12-19):
发现内存供电只有0.8V左右,正常情况应该是1.5V,查内存旁边的供电芯片
查VCC,9V左右,EN开启0.4V,跑线
几分钟后,内存供电奇怪的正常了,cpu供电也出来了,1.0v左右,但是还挡代码15,反复重启
刷bios
这个板是双bios,对换,ok,亮机,再磨蹭磨蹭,收费

网友A:
意思是BIOS引起的整体故障?

网友:
看样子是这样的

网友:
虚焊了吧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意思是BIOS引起的整体故障?

只能说刷bios后,亮机了。测试的半个小时内,反复重启了几次,都是正常的,希望别没过几天就返修

网友:
你是说bios虚焊?

网友:
感觉会返修的样子

网友C:
这个芯片开启可以是内部上拉

网友:
恩,从明天起,老老实实的,一步一步测量,尽量减少侥幸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芯片开启可以是内部上拉

后来再次测量的时候,发现内存供电芯片的VCC是11V左右,EN好像是1V以上了,反正内存供电1.5V是有了,可是,这种情况下还是挡代码15 19,反复自动重启……如何解释

网友:
技嘉主板通病吧!我以前修过   现在还好用   我自己用的!技嘉BIOS太爱出问题!

网友:
这个电压和华硕比也相差太多了吧

网友:
技嘉的双BIOS 非常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电压不稳查下FB脚的分压电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只能说刷bios后,亮机了。测试的半个小时内,反复重启了几次,都是正常的,希望别没过几天就返修

总感觉悬啊,希望别返修,如果返修了,肯定有别的原因。

网友:
楼主,如果有三极管电阻什么的建议换掉,不然老是感觉不稳

网友D:
BIOS对换就可以了吗?不用刷机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BIOS对换就可以了吗?不用刷机?

M为主bios,B为副bios,技嘉的双bios中B就是备用bios,所以不需要刷机。B去掉也可以亮机

网友:
内存电压是怎样好的  不会又0.8V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