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外星人 M17X 4R 微信红包马上给

楼主(2016-12-19):
我手中一台客人的DELL 外星人 M17X 4R, 第一次冷开机OK,但是人为重启后,进Windows 7 马上黑屏,可是能听到进入系统的声音,如果按外接切换键,能恢复显示。重启后故障依旧。
显卡温度很高。
请问是通病吗?如果有修过的可以马上联系我,QQ:124032726。
在线等,微信红包马上打过去。谢谢!

网友:
有没有重新安装系统测试?你这种故障很有可能是显卡驱动导致。可以先简后难的原则,先系统,再刷下BIOS。

网友:
查下lid_sw是否为3.3高电平

网友:
,先三板斧,刷BIOS,搞显卡

网友:
我碰到的外星人笔记本是不打显卡驱动就正常使用没有问题,一打驱动就蓝屏,最后检测是显卡坏了,我估计你这个也差不多是显卡坏了。

网友:
要是都有通病,人人都会修了。

网友:
先装系统试试吧!

网友:
看看显卡散热,是否改加硅脂,或者从官网下个显卡驱动,在不行刷个BIOS 还不行估计真是显卡有问题

网友:
重值显卡,或者换新显卡,试试看

网友:
直接换个显卡试一下!

网友A:
显卡可能性大,先软后应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显卡可能性大,先软后应!

谢谢,请给一个指导吧,加我QQ,我微信红包

网友:
你这样的情况 你要判断问题先嘛 ,你这样说 你都不知道哪里的问题, 我给你一个建议  先把显卡拆了 然后开机进系统 再重启 看 会出现进系统黑屏这个问题没 盲目的做不是什么解决方法

网友:
显卡是什么的    我修过    显卡的问题?

网友:
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先重装系统吧,排除软件问题

网友:
这还不好说  你拿多少钱去维修

网友:
这中机器修的时候有风险把  万一弄不亮机了 麻烦  如果自己没把握 楼主最好找别的同行修把

网友:
记得r4是  7970的显卡  这个显卡坏得多   还有可以把显卡拆下  这个机器也是可以亮机的

网友:
如果不开机的就可以大胆搞
但是这个能开机, 最怕搞到不开机,就亏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