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iphone6 16换64硬盘 报错3014

楼主(2016-12-19):
主板很靓 无修过 350吹下硬盘 大概25秒左右就下来了 然后去买硬盘 买硬盘有帮写资料的 装上刷机 进度条一半 正在恢复iphone固件 然后报错3014 帮原来16的装回去也是3104 跪求大神指点

网友A:
没事!苹果服务器验证问题!

网友:
本人手工绝对过关的 都是一次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事!苹果服务器验证问题!

谢谢了 我给买硬盘那个老板也是这么说!

网友B:
换别软件再刷一次试试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换别软件再刷一次试试。

刷了N次爱思  ITUNES 系统版本也换了 硬盘阻值正常 供电正常

网友:
换台电脑刷,曾经试过4S的怎么刷都刷不过,换台电脑竟然一次通过了

网友D:
如果不硬盘和硬盘工作条件没有问题的话,就换一台电脑刷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如果不硬盘和硬盘工作条件没有问题的话,就换一台电脑刷吧

已经确定问题了 是苹果服务器问题 我这里离售后近 去售后刷个机   一刷就过 还有种方法就是连VPN 刷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刷了N次爱思  ITUNES 系统版本也换了 硬盘阻值正常 供电正常

换电脑刷机,换网络刷机。

网友E:
最近各种报错,3014最常见,我昨天报错53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最近各种报错,3014最常见,我昨天报错53

我手上几台今天全都刷过了

网友:
电脑的HOS文件 验证问题

网友:
手机菜鸟,表示路过,学习学习

网友:
什么是VPN

网友:
百度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