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小米手机维修]
求助!小米2s换充电尾插后触摸不好用

楼主(2016-12-19):
小米2s换充电尾插后触摸不好用,经检测为u1102(rp109l281d-tr)输出端无2.8v电压!u1102的TP_PWR_EN端无电压,看点位TP_PWR_EN端直接连的是CPU,没有芯片u1102找个3v的点飞线可不可以,小米2s板子上再有没有2.8v电压了

网友A:
可以飞线3V试试  有可能是可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飞线3V试试  有可能是可以的

3v是不是就硬盘有3v电压

网友:
飞线到硬盘电源2.95v,触摸完美修复

网友:
芯片去掉,硬盘的3V供电直接拉过去1脚就行啦 。

网友B:
是你不太会找,VREG_L9_2P85_MEAS这个就是2.8V左右的电压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是你不太会找,VREG_L9_2P85_MEAS这个就是2.8V左右的电压。

对的 2.8V可以拉3v过去代替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你不太会找,VREG_L9_2P85_MEAS这个就是2.8V左右的电压。

哦是什么芯片或元件,飞线硬盘上开始时没事,刷机后开机正常触摸正常。看没电了插上充电现在充电只能充34%,开机卡logo后死机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对的 2.8V可以拉3v过去代替

飞线硬盘上开始时没事,刷机后开机正常触摸正常。看没电了插上充电现在充电只能充34%,开机卡logo后死机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飞线硬盘上开始时没事,刷机后开机正常触摸正常。看没电了插上充电现在充电只能充34%,开机卡logo后死机 ...

尾插的数据线也要接上,看看是不是没断线啦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飞线硬盘上开始时没事,刷机后开机正常触摸正常。看没电了插上充电现在充电只能充34%,开机卡logo后死机 ...

看硬盘的供电有没有被拉低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对的 2.8V可以拉3v过去代替

这个电压电流蛮大的,电压也一样,很合适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看硬盘的供电有没有被拉低。

估计是硬盘供电电流被拉低了读取程序卡住了?不知道真相呢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电压电流蛮大的,电压也一样,很合适。

恩,看这个电压给很多元件供电,供电电流应该不能小了,不知道带触摸能不能带起来,大神们触摸是不是需要驱动电流很大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恩,看这个电压给很多元件供电,供电电流应该不能小了,不知道带触摸能不能带起来,大神们触摸是不是需要 ...

手机的功能是不用装驱动的。

网友E:
这个电压应该不是死的,是根据需要变化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手机的功能是不用装驱动的。

不是驱动,是说手机触摸是不是要很大的电流才能工作啊
通俗点讲就是耗电大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个电压应该不是死的,是根据需要变化的

那个芯片好像是稳压芯片,电压是死的,是2.85V!电流就不得而知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是你不太会找,VREG_L9_2P85_MEAS这个就是2.8V左右的电压。

今天试了找到VREG_L9_2P85连接0欧电阻处把0欧电阻翘掉短接直接飞线到触摸供电,好了!正在测试!实验证明接硬盘不可行,会拉低硬盘电流导致不开机卡logo!
谢谢大神们的帮助!小弟这厢有礼了!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今天试了找到VREG_L9_2P85连接0欧电阻处把0欧电阻翘掉短接直接飞线到触摸供电,好了!正在测试!实验证明 ...

修好就行。有不懂的地方欢迎你发帖提问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今天试了找到VREG_L9_2P85连接0欧电阻处把0欧电阻翘掉短接直接飞线到触摸供电,好了!正在测试!实验证明 ...

回复提问也可以。。大家相互帮忙交流学习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估计是硬盘供电电流被拉低了读取程序卡住了?不知道真相呢

所以我叫你去测有没有被拉低。拉低啦硬盘的供电是会啦画面的。会造成读取硬盘程序不正常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所以我叫你去测有没有被拉低。拉低啦硬盘的供电是会啦画面的。会造成读取硬盘程序不正常。

恩谢谢大神提醒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回复提问也可以。。大家相互帮忙交流学习。

谢谢大神的帮助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修好就行。有不懂的地方欢迎你发帖提问。

谢谢了哦!!有大神帮助就是事半功倍

网友F:
小米尾插感觉设计得不好,开焊出故障是必然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小米尾插感觉设计得不好,开焊出故障是必然的

恩,小米尾插设计确实有问题

网友G:
估计是硬盘供电电流被拉低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估计是硬盘供电电流被拉低了

实际证明就是就是把硬盘供电电流拉低了!系统没更新还可以进系统,更新了直接卡logo了!

网友H:
看着有点累。主板还没有弄明白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看着有点累。主板还没有弄明白呢

呵呵,主要还是靠智能手机维修系统找点位方便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