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电源图纸 DP-SX307S,PH-300C2 PS-300C3.

楼主(2016-12-19):
求 华德 PS-300C3&中航 PH-300C2&蓝奇 电子 DP-SX307S 电源图纸
以上电源是用在 18650 电池测试柜中的,7V 输出。
有图纸的 坛友 可以跟帖或者私信我。

网友A:
像这种电源的电路,几乎是不可能找到的,,,

网友:
可以自己汇图纸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像这种电源的电路,几乎是不可能找到的,,,

电源 图纸 一般都没有把

网友:
这难度很大啊

网友C:
把关键部分弄出来就行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电源 图纸 一般都没有把

一般只要能找到芯片资料就好办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把关键部分弄出来就行了

难度 还是很大的  要求基础得高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一般只要能找到芯片资料就好办了

可是有些芯片 资料 也找不到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难度 还是很大的  要求基础得高

那只能找易坏的元件了,如整流二极管,开关管,保险电阻等。还有靠观察了,如电容鼓泡,电阻烧黑等。
只能靠运气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可是有些芯片 资料 也找不到啊

那只能根据特征电压来猜了 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那只能找易坏的元件了,如整流二极管,开关管,保险电阻等。还有靠观察了,如电容鼓泡,电阻烧黑等。
只 ...

这个说的很对啊 同意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那只能根据特征电压来猜了 。

猜的 毕竟不准确的

网友D:
关键元件被打码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关键元件被打码了。

楼主还是传张图片更好............

网友E:
把故障先缩小到一个范围,然后画局部图相对容易些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把故障先缩小到一个范围,然后画局部图相对容易些.........

拿还是得很高的技术啊 才知道大概的范围 新手很难做到

网友:
帮你找找看,,,,

网友:
没找到不好意思,,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