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昭阳E4430A

楼主(2016-12-19):
客户描述 开机时亮时不亮,, 接到后,开机点亮过一次,,后来再也不亮机了,机器是2013,10 月的,I7四代的U,独显N14M-GL-S-A2  版号LE443   13205-1   淘宝也没图纸, 试着刷了个BIOS 没用,  拔掉内存电流跳变固定在0.8 , 插上内存是1.0 , 还是不亮,,没招了, 外接也一样不亮,请大神们,指点一下?

E4430A N卡 13205-1.zip

网友:
要不搞下显卡试试,,风枪扫一下

网友:
这个机子好像没图纸!

网友:
按一下开关能关机吗?如果能关机,应该是显卡部分。

网友:
长按开关能关机 ,  吹过显卡没效果,,难道要换一个?

网友:
按一下开关,不是长按,重植试试,显卡坏的可能性大

网友:
有示波器可以测一下内存有没有波

网友:
没有图纸的最不好搞了。会不会BIOS没刷好啊

网友:
建议测试一下,显示转换芯片。遇到过有时候亮。有时候不亮。就是转换芯片坏了。

网友:
转换芯片换了,还是不亮

网友:
我现在也遇到这个毛病了 有时候能开机 开机的时候能正常用  不亮的时候电流0.9A   你的解决了吗 怎么好的

网友A:
是一修不,望闻问切啊,问客户怎么坏的,肉眼仔细扫描主板上有无异常,看看显卡的散热膏是否全干了,发热量是不是很大,盖上散热片,测测全板大小电感,有没有电,这些基本工作都做了吗

网友:
我也修过一台,没修好,换主板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一修不,望闻问切啊,问客户怎么坏的,肉眼仔细扫描主板上有无异常,看看显卡的散热膏是否全干了,发热量 ...

电感上都有电,PLTRST也有, ,,客户说时亮 时不亮,,,  我点亮过一次,,再没亮过,,,,,试着换了显卡上的晶振 ,没用

网友B:
感觉显卡虚焊了。加焊下显卡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感觉显卡虚焊了。加焊下显卡试试

风枪吹了一下 没什么用,,,灌黑胶的,,没把握动了麻烦

网友:
断开独显供电试试 楼主还是继续刷bios试试 论坛的bios不一定都好用

网友:
这个机器只修到一台,什么问题没记录

网友:
这种机器bios故障率还是比较高的 最好刷官方下载的bios

网友:
新机器不会是 显卡有问题吧

网友:
断开独立显卡供电试试

网友:
屏线接口附近有视频解码芯片,先加焊,不行直接换掉

网友:
显卡虚焊了吧。。。加焊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