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5c硬盘焊接练手记录

楼主(2016-12-19):
主板:苹果5c风枪:快克2008
风枪:快克2008
内容:实地一期焊接记录贴(非维修贴),亮机有ID主板5块,硬盘拆焊技巧以及遇到的问题记录。因为之前在论坛看到很多扩容的帖子,觉得现在的焊工可以尝试一下拆焊硬盘,如果成功率高的话,再把写序列号的方法学学,苹果扩容心里就很有底了。目前课程的进度也是干cpu,cpu拆焊过一次知道干u的难度大成功率低,就先来拿硬盘试手,亮机的板可以检验拆焊是否过关,过关了就再动cpu。

1.先接屏试主板,确定能进激活界面后开始焊接(如果焊接后也能进激活界面,说明该次硬盘拆焊是成功的,反之则说明拆焊有问题)

2.确定主板是OK的,开工。先除硬盘周边胶,快克2008风枪,温度230,风速90,预热----加焊膏----刮周边胶

3.周边胶刮干净,用软刀片在风枪的配合下从外向内慢慢蹭,再从芯片一侧往另一侧慢慢蹭,使硬盘与焊盘分离,就能轻松撬下硬盘
此时风枪温度315,风速100(个人认为此时的温度很关键,整个焊接过程中最关键的一个温度,温度太高容易吹爆主板背面的cpu,温度太低不易化锡,如果焊接不成功以此温度完全有信心排除爆锡的可能性)
用低温锡浆中和原焊盘上的无铅锡,使其熔点变低方便刮除焊盘黑胶

4.风枪温度240,风速100,用刮焊盘刀片慢慢刮除黑胶(此时需注意融化的低温锡会被刀片刮到周边相近的电容上引起短路,后文的故障就是因为这个)

5.焊盘和硬盘除完黑胶后,给硬盘植锡,焊盘上焊膏并预热,装上硬盘,风枪温度300,风速100

6.等主板冷却后,接屏试机,结果大短,3.9v直接被拉低到0v
温度肯定是没问题的,不会爆背面cpu和暂存的锡,分析问题应该还是出在焊接上
仔细观察硬盘周边,发现有一处像是连锡了,拿一块没动过的板子来对比,果然连锡
打开点位图,呵呵主供电被拉到地了

7.再次处理好装上硬盘,接电流表不大短了,但是电流指针在10mA到20mA之间来回摆动,像是微短,不能触发,硬盘再次拆下来,继续找故障,发现还有一个地方有连锡,用放大镜没看出来,在显微镜下面才看清

8.再次处理好装上硬盘,这次就触发亮机进激活界面了

今天一天总共拆焊了5块亮机板的硬盘,前4块全部都亮了,第一块就是上文过程中的,第二块和第四块一次性完美点亮无掉点无掉漆
第三块掉了两个点,都是有用点,显微镜下补点、上绿油、绕圈、装硬盘,最后也亮机进激活界面了(下图)

第五块板掉漆有点严重,今天补漆补了很久,明天看看能OK不

网友:
楼主焊工很强,感谢楼主的分析。可以提高硬盘的扩容成功率

网友:
楼主的焊工很强悍

网友A:
楼主焊工精湛,简直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,帖子没有华丽的语言装饰却真实动人,因此我只想说一句:请收我为图。

好了,不开玩笑了,工头到处找你,还有很多砖要你搬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焊工精湛,简直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,帖子没有华丽的语言装饰却真实动人,因此我只想说一句:请收我为图 ...

你帮我叫工头等我一下我马上就去

网友:
楼主继续努力

网友:
哎哟不错哟,我们都在那默默的拆啊焊啊,你还能发帖,牛逼

网友:
焊功是练出来的。。。。

网友:
努力学习的成果啊!已加分!

网友:
膜拜大神,隔壁的菜鸟默默的注视着你。手机加不了分啊!

网友:
牛逼啊,这胶搞得好干净

网友:
拆这个周边的电容没一起跑偏吗,昨天我也拆了一个华为的打白胶,飞了几个电容,也是练手的

网友:
修苹果手机学费多少,要学多久啊

网友:
同样是快克2008,我除胶是250,但没有加焊油,加焊油除胶比较好吗?个人觉得植锡后280的温度应该可以吹上去了,毕竟不像无铅锡那么高的熔点

网友:
叫我这一起和你学笔记本的情何以堪

网友:
厉害 楼主   谢谢 有学到一点

网友:
赞赞赞,多分享营养贴,喜欢

网友:
这个需要大量练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