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CQ32开机没信号风扇狂转

楼主(2016-12-19):
     型号是HP CQ32,配置是I3 350M和HD5450,客户也说平时使用正常,也就显卡温度显示一直是-100度左右,最近突然无法开机,硬盘灯什么的都没反应,只有风扇在开机5秒后狂转。
     检查了3.3V和5V都正常,触发电压也正常,插上PCIE诊断卡显示开机就直接显示76,不知道该怎么办了,换显卡还是什么的?客户说不需要玩游戏,那么可以拆掉独显,改成只集成显卡使用?

补充内容 (2016-12-21 10:47):
现在拆了独显芯片开机能跑码了,跑到17,是不是还要再拆独显供电芯片?能告诉我在哪里?

网友:
结果呢?????可行否

网友:
结果呢?结果呢?

网友:
刚刚刷了BIOS,故障依旧。外接VGA仍然没信号。查了图纸显示这个板子的LVDS是直接连接到独显的,控制独显和集成显卡切换的芯片是空的。如图,实际是CFD连接。有没有谁改过集成显卡输出?

网友:
今天拆了独显芯片,开机风扇正常了,跑码到17,正在继续研究怎么改集成显卡。

网友:
有谁知道这个独显的供电芯片是哪个?

网友:
等值,换显卡吧。

网友:
这本子顾客不要了,我就200收了,就当研究怎么改成集成显卡能正常工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