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PU450CD 2.0 不触发。烧多个EC

楼主(2016-12-19):
接手一台华硕的PU450 不加电。电源正常。拆机。由于没有华硕的小电源接口。就直接用原装适配器也不知道电流多烧。待机芯片很烫。测的是3.3V线性电压短路。烧鸡为EC短路。型号是IT8517VG   BGA的问过卖芯片的说没有程序。可以直接用。发了2个回来。装上去插电。马上又短路。以为是假芯片。拆下来再换。还是一样。立马就烧了。这次不敢再换了。也没有换的了。怎么办。中间的测的一塌糊涂也没有个所以然。抽烟的时候看到电源接口中间在吗就剩下一些针。塑料到那里去了。难道是接口引起的立马测了下。还真是接口。中间A/D_MAX_POWER信号与19接在一起直接进EC 了。换了接口OK

网友:
这个还有检测针?

网友:
说明观察很重要啊,可以避免很多弯路

网友A:
电源接接口短路吗?

网友:
那EC还是好的吗

网友(2018-01-29):
引用 网友A:
电源接接口短路吗?

那电源借口坏事通病了           跟HP DELL小口的差不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