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1-472G触发0.38A不亮机 基本没有人修好.......

楼主(2016-12-19):
机型:宏基E1-472G 板号EA40-HW MB 12243-3
故障:触发后0.38A左右不显示(插不插内存都一样)

维修尝试:1.MCP的只有一个BGA芯片和一个显卡,各电感电压正常 有复位
                  2.更换内存 刷官网分离 合成 论坛下载的BIOS----------故障依旧
                  3.论坛搜索有好多人遇到这样的都是把机器还客户
                  4.难道是U挂了吗?贵,没人换过没有验证
                  5.如果有大神修好过,望分享下,如果我修好了第一时间分享出来,让后面接到此机的朋友快速赚钱,秒杀

补充内容 (2016-12-20 13:41):
感谢大家的关注和回复   ,初步判断是MCP问题 ,由于价格问题已放弃维修。

网友:
只有换u,报上价后,试试,呵呵

网友:
这种板好像这个电流可以显,上次也是,接屏一试显了

网友:
这种U风险很大啊,万一换了还不好,新订的U可怎么处理,也只有维修量大的店敢留着备用啊

网友:
U坏的概率比较高

网友:
这样的一般是U挂了,不如换板

网友:
集成的U好多坏的

网友:
有一个信号没出来 好像是CPU的

网友:
主板交换吧,这个是U的问题,最好别换。风险大

网友:
你什么问题?

网友:
这主板我是学习了

网友:
屏线的可能性呢?有试过的吗

网友A:
目前都还没人修好过?0.28A.无从下手

网友:
mcp 是什么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目前都还没人修好过?0.28A.无从下手

4代MCP  联想X1上也是  不好搞

网友B:
南桥 北桥 CPU 合成一个芯片就叫MCP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南桥 北桥 CPU 合成一个芯片就叫MCP

为什么要这么弄呢,断了搞维修的人的后路吗?还仅仅是为了降低成本?

网友:
换u风险好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为什么要这么弄呢,断了搞维修的人的后路吗?还仅仅是为了降低成本?

问厂家啊  我怎么知道

网友D:
什么是MCP  没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什么是MCP  没懂

迅维出来的不知道MCP?、、、、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迅维出来的不知道MCP?、、、、、

    开玩笑的

网友E:
楼主支持你,我也是一样PLT_RST#都出来了,u是长方形,做bga直接变拱形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主支持你,我也是一样PLT_RST#都出来了,u是长方形,做bga直接变拱形

是的 这U成功低

网友F:
0.38A明显不过内存,肯定是U坏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0.38A明显不过内存,肯定是U坏了。

聪明  就是U坏  此U贵  且不好做  一般放弃

网友G:
cpu坏了我昨天换了一个

网友:
这个还没碰到过

网友:
下次碰到一定搞定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cpu坏了我昨天换了一个

换好了没  兄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