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惠普]
求助,HP ZR2240w 显示器闹鬼了!!!

楼主(2016-12-20):
昨天接了一台HP ZR2240w 24寸 LED显示器,客户说闹鬼了,说是他在看着鬼片的时候忽然显示器就变成一闪一闪,当时把他都给吓尿了!
我测试了一下,确认像客户所说的那样,大概使用在1个小时左右就开始闪屏,频率很高,一闪一闪的,间隔1秒钟,拆机裸板测试所有参数都OK,LED灯条也是好的,我实在是查不出到底什么地方出问题了,所以请大神们帮忙看看这是何方妖魔在作怪!

网友:
作为维修人员,应首先确定闪烁来自哪里?我们平时维修时也经常碰到屏闪故障,1,灯管或LED灯条引起的闪烁,2 驱动电路引起的闪烁,

网友:
如果是灯条或升压电路应是保护而不是一闪一闪。

网友:
我建议可以先换适配器,或电源板试试

网友:
如果背光没有问题的话要么就是屏的问题,要么就是驱动板或者供电出了问题

网友:
一般这样的会是供电问题,可以检查

网友A:
首先要分清是背光闪,还是图像闪,然后才能进一步维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首先要分清是背光闪,还是图像闪,然后才能进一步维修。

按你所说的,已经确定了是LED灯条的问题,感谢你的指点!

网友:
按楼主述,应该是屏本身在闪,不是背光闪。

网友:
一般就是灯条和高压电路,,

网友:
看鬼片碰到屏闪  这概率得多低才能碰上啊

网友:
天灵灵、地灵灵,就是你的灯管不灵

网友:
是LED闪 还是电源灯闪呀

网友(2017-08-22):
像这种电源灯的情况如果是外置电源的话就先换个电源试试看,如果不是外置电源的话就看下电源板是不是有电源鼓包啥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