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MBX-269没有开关电压

楼主(2016-12-20):
版号DAOHK5MB6F0 REV.F 独显 3v5v正常 EC供电 复位 休眠 电源检测 都正常,论坛中下了好多BIOS刷后都无效 BIOS到EC也没断线 ,换过EC NPCE885LA  就是死活不出开机键电压,看图纸测量了一番,发现PQ266 上的_ACOFF没有电压,    这就奇怪了,既然没有电压,怎么还能输出19V那,难道MOS ?换了一个无果,怀疑是SONY 的保护电路出问题了,。。。。。搞了一番,还是一样。NND一个开机电压还难倒了,歇一下,就想着是不是BIOS还是有问题,难道南桥这边造成了BIOS工作不正常,,于是把南桥的BIOS线都断了,此时发现了一个情况,问题找到了,BIOS的供电电压有3.3V也不对 呀。。 3V_S5    这个电压不应该呀,还没有触发。电压哪里来的。测试 RVCCD 没有电压, 控制及没有电压,也能输出呀, 换了PQ287 也是一样,。。。。。。发现PR338 氧化,有一点发霉了,更换后,搞定,在测试这些奇怪的RVCCD  ACOFF 都正常了,奇葩SONY设计,时序问题

网友:
能修好就是大神

网友:
修好就行啊

网友:
习惯性修板前对主板扫描两分种

网友:
修好就是厉害

网友:
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少见的,所以搞维修每个地方都查一下,会有惊喜

网友:
维修基础很扎实的

网友:
哈哈,觉得现在的无铅设计很操蛋。

网友:
觉得现在的无铅设计很操蛋。

网友:
基础理论很到位啊  向大师学习

网友:
修电脑认真仔细很重要,还有个清晰的思路

网友:
sony的保护电路设计很复杂

网友:
sony 的有些设计不同的!

网友:
搞出来 就好   修出来有钱挣

网友:
这个问题比较容易找吧,,不算什么难事

网友:
原来是这样修的,我都换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