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55M LX3 跑11,怎么办?

楼主(2016-12-20):
不是bios的问题。。以前修过类似的都是CMOS电压没有,,这个也是这块腐蚀了,但还是跑11,求电图,求指点
华硕

网友:
跑码了,一般问题都好查

网友:
插喇叭,拔掉内存看报不报警

网友:
不上内存是否会报警?

网友:
查内存条件或刷BIOS

网友:
联营公司不报警

网友:
那就先看看电池是否有电压!!然后看看内存工作条件!!!

网友:
没有图帮不了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