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8H61-MLX3 PLUS R2.0维修

楼主(2016-12-20):
次主板开机不显示   拔掉内存可以听到 滴滴滴的报警声   插上内存没有报警声音  就是不显示     刷BIOS后修复    在淘宝买的BIOS  供分享

华硕P8H61-M LX3 PLUS R2.0.zip

网友:
论坛上已经有啦。应该上传亮机图片,大家下载才能不花冤枉的下载分。

网友:
官网下载来试试也有可能是好的啊

网友:
昨天修到一片 同样故障 确实刷BIOS可以好

网友A:
华硕BIOS完全可以去官网下,ROM结尾的可以直接编写,CAP结尾的可以用WINHEX这样的16进制编辑软件打开后,吧前800字节文件删除掉,剩下的就能直接用编程器刷些,没必要单纯去淘宝买BIOS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华硕BIOS完全可以去官网下,ROM结尾的可以直接编写,CAP结尾的可以用WINHEX这样的16进制编辑软件打开后,吧 ...

对头  很多主板BIOS都可以去官网下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