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N750JV不开机故障维修

楼主(2016-12-20):
华硕N750JV不开机故障维修

  【机器型号】:华硕N750JV

  【版号】:N750JV REV 2.0

  【故障现象】:不开机

  【维修过程】:

  接修一台华硕N750JV笔记本,客户说不开机,原因没写。

图1 华硕N750JV不开机维修

  测各大电感发现PL8200 VTT_CPU对地,断开节点PJP8202 8201,两边都短。撬起电感PL8200后级短,拆掉PC8222后正常,再找后面的短路。

  断开接点JP2603确定桥短,桥是SR13H,没有现货用SR17E代替。更换后电流上到0.4,25M晶振不起振,各大供电都有。

图2 华硕N750JV不开机维修

  仔细观察,发现掉了两个电阻如图,补上后电流上去,外接不显,没有发屏线,接键盘大小写灯正常,重启正常,和客户沟通后发回去给客户自己测。

图3 华硕N750JV不开机维修

图4 华硕N750JV不开机维修

  华硕 N750JV rev2.0 BIOS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919291-1-1.html

  华硕点位图N45Vm N550JV N73JF N750JK N53SM N71JV N76VB N76VM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07558-1-1.html

  本文作者:(迅维快修)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,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、电脑/笔记本板卡、数据恢复、平板等维修业务。

网友:
靠。看完后面的图才知道是贵公司的高级工程师搞的。我想问一下发上去同行的修主板几多钱

网友:
着技术还是好的hen多学习学习?

网友:
楼主果然是个高手。

网友:
果然不愧为版主!

网友:
华硕的机器容易小东西问题,双场馆容易坏

网友:
有部分机器单独外接确实不显示

网友:
细节决定成败。恭喜楼主

网友:
楼主果然是高手。。。。。佩服   学习了

网友:
我今天也修道路这个机器 待机不正常  用风枪对着待机芯片吹下就正常了 可以上电了  今天下午没查出什么问题明天接着去找

网友:
果然是个高手啊。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