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共点无电压,仁宝点火回路求大神

楼主(2016-12-20):
PQ301的S极D极G极都有19V,PQ302的S极G极有19V,B+0V,初学者求大神指导从哪下手

网友:
是G470吧。看看后级有短路没,看一下L393那个8脚的电压是19V,6脚3.3

网友:
仁宝点火回路分析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13674-1-1.html
(出处: 迅维网)
这有资料琢磨就懂

网友:
pacin必须为高,太多了,你这故障不明了

网友:
pacin 高电平  ACON 高电平  ACOFF 低电平   这三个重要信号。。。如果三个信号不正常 查点火回路

网友:
2楼发的那个讲的挺详细  你可以看下   估计就差不多了

网友:
应该不难分析

网友:
先查公共点有没短路,没有再去查pacin、acon

网友A:
查pacin和acon是否为高    acoff是否为低   这三个条件是产生公共点电压的先决条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pacin和acon是否为高    acoff是否为低   这三个条件是产生公共点电压的先决条件

pq301和pq302的基极不应该是19v高电平   应该为低

网友:
PQ302 G极电压应该大约8V 先查PCON PACIN

网友:
先查下 pacin  ACON   ACOFF 这几个信号的电压状态

网友:
PQ307的3-4脚直连试试,正常。查PACIN  ACON   ACOFF 的来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