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哭笑不得的杂牌板

楼主(2016-12-20):
看板,没找到型号和牌子,感觉是双敏的板子,这板子起先没CPU供电,没图纸就量量电压,量着想抽烟就点了一根放着,回来一点CPU有了复位有了。。。汗。。有复位但不跑马。那查查不跑马吧,量PG找找芯片图纸。我跑玩线差不多知道路线了就开搞上电查哪里问题,结果一点亮机了。我擦擦擦擦。我的跑线时间还给我,你妹的垃圾板子,后面点了一会儿。开机关机都正常,,,日了狗了,,这板子是闹哪样

网友:
虚焊了吧,被楼主点到了

网友:
桥或是CPU座虚焊了,用不了多久还会返回来的。

网友:
好了就收钱

网友:
说不定放一天又那样了

网友:
很多机子就是这样客户在家开不了 到店就没问题

网友:
刚刚又去点了下,一切正常,,,一脸懵逼

网友A:
这钱不好挣,应该有此类焊了,以后还会回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钱不好挣,应该有此类焊了,以后还会回来的

现在能开机怎么查问题。。。。好恶心的板子

网友:
楼主多试试,清洗一下CPU座子,防止返修啊。

网友B:
这个是杂牌翻新板子,型号在PS2上面,这个主板一般是有复位不跑码故障,刷BIOS好过,加焊南桥好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是杂牌翻新板子,型号在PS2上面,这个主板一般是有复位不跑码故障,刷BIOS好过,加焊南桥好过。

我这个PS2上没写,声音插孔铁皮上倒是有印刷。有个551B的。还有一些保修贴挡住了

网友:
放一天再点 可能有不行了

网友:
等着返工吧

网友C:
放到明天冷机试试,说不定故障就重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放到明天冷机试试,说不定故障就重现了

我这快修。客户马上拿走了,随他吧,拿走反正坏了他还拿回来,哈哈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双敏板很垃圾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种故障最头痛

网友:
这种杂牌板有很多放电就好的

网友:
什么问题都有啊

网友:
研究的心不停歇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尽量少发这样的回复,否则要关小黑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你这样回复是想进小黑屋吗?

网友:
杂牌版鬼的很,阴阳不定的

网友:
估计那里虚焊了。

网友:
不闹哪样就是要你清洁一下CPU座子而已!!

网友:
洗洗吹吹就好了

网友:
估计哪里虚焊或接触不良了,还是多试试吧,要不会返修

网友:
这板子,肯定不是双敏的;无非就是宝安板卡一条街出来的垃圾.

二手板子,我都测试几天,完全稳定才敢出售的.

特别是冷机状态下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