客户重装系统用几天就提示系统文件损坏,硬盘和内存哪个 ...
客户重装系统用几天就提示系统文件损坏,硬盘和内存哪个可能性大些

楼主(2016-12-20):
重装系统用几天就提示系统文件损坏,不是系统的原因,硬盘和内存哪个可能性大些?
重装系统
硬盘
文件

网友:
用软件测试一下

网友:
硬盘坏道概率大些,具体检测一下就知道了。。

网友:
硬盘占八成

网友:
硬盘或数据线

网友:
硬盘有病毒吧,格式化硬盘试试噶

网友:
硬盘占9成可能得

网友:
一般是硬盘,换了再说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