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白 求助

楼主(2016-12-20):
请教各位大神,裸板,电流跑到0.8以上,不跳变,就0.1、0.1、0.1往上涨的故障该怎么修啊,是不是属于不过内存不跑码的类型呢,刷过好几个BIOS,换过CPU和内存条都没用的话是不是基本上可以判定为北桥有问题或者cpu与北桥之间的通信线路有问题?具体要重点测量哪些信号呢,本人小白修笔记本没有示波器,遇到这种故障束手无策。
好想好想,好想好想,好想好想,和你在一起~月饼~

网友:
还有一个就是PGA478的座子和PGA479的座子是通用的吗

网友:
笔记本型号为何?

网友:
不固定一个型号,有好几个都是这种故障的

网友:
这个用示波器查查SMBUS吧

网友A:
如果插不插内存都是0.8那就是没过,查内存spd,主供电,vtt,sm等条件,电流0.1往上涨那是因为芯片发热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插不插内存都是0.8那就是没过,查内存spd,主供电,vtt,sm等条件,电流0.1往上涨那是因为芯片发热

多谢,受教了

网友:
这种应该是没有读到内存  差内存的条件看看  复位出来了吗

网友:
电压都出来了吗,你没有加散热器吧,没有散热器就会0.1的长,

网友:
没装风扇吧,电流涨。刷BIOS 先

网友:
你要把你的什么电脑什么主板什么情况说详细点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