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71 大短 板号LA-6884p

楼主(2016-12-20):
公共点,对地阻值1欧,屏接口附近的电容,通病点已经拆了,还是短

把pq302拆 了,不短了,替换一个还是短。是相连电路短路了吗?

网友:
求助大神

网友:
图纸不够全面

网友A:
可以用19V烧pq302的后级   看看哪里发烫

网友:
烧板试一试呢

网友B:
屏接口的一个电容有没有短呀

网友:
大图发不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用19V烧pq302的后级   看看哪里发烫

电流用多少合适

网友:
好的,试试吧,怕烧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屏接口的一个电容有没有短呀

电容我拆了,还是短路,PQ302拆了就不短了,pq302装上就短

网友C:
先确定 P2短路 还是P3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先确定 P2短路 还是P3短路

p3短路了,再烧

网友:
这样的使劲烧

网友C:
从P3开始烧 小电压小电流.看看哪个零件发热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从P3开始烧 小电压小电流.看看哪个零件发热

烧机烧不出来啊,PJ301断开了,还是短路啊。是不是只能公共点全拆啊??

网友D:
大短好搞吧,去的就那么几个地方,断一个测一下,也很快测出来了。 可能是哪一组供电的上下管击穿了。要有思维。

网友:
还有别的电容短路。

网友:
电压可能没加起来,加起来烧着才发热 , 小于10V 以后估计烧不出来

网友:
兄弟,你还实地会员,别逗了行不。这问题还发上来。

网友:
烧机大法 烧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大短好搞吧,去的就那么几个地方,断一个测一下,也很快测出来了。 可能是哪一组供电的上下管击穿了。要有 ...

我现在把pr302拆了 1 2脚 对地阻值无穷大,3 4脚还是1欧。应该就是B+去的相连电路上下管和电容了吧?

网友:
直接不上嘛

网友:
大电流 小电压 一点点加 可以烧出来的

网友:
大短路最好修了

网友:
pq302是隔离管,你拆了肯定不短了,短路的是后面的东西。

网友:
电流先调到一半吧

网友:
我说截图不是太完整   没关系

网友:
烧鸡大法伺候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用19V 2A 烧2分钟没反应

那就一个点一个点的断    如果短路 肯定能找到,无非几种   小电容击穿   芯片击穿   桥之类的大芯片短路   板层短路

网友:
不要烧出新毛病来

网友:
管子后拉个线,接5V,开摸,全板摸,准备个创可贴,祝你好运

网友:
后继还是有短路  找不到就烧一下

网友:
烧鸡大法试一下!

网友:
加电烧,电流到1.几安,就可以摸出来了

网友:
供电点和其他电感打值了没有,别上管击穿了你还烧,那玩笑就大了

网友:
你这最多还是电容的问题,量一下CPU背面那个电容短不短

网友:
前几天修一台是PQ32坏,你这个故障不太一样

网友:
楼主你在【迅维】学了多久 我很好奇

网友:
烧机时电流控制在2A左右,可别搞成对地2A了

网友:
烧鸡上。1V先烧。没感觉到再慢慢加。很少会烧坏的。

网友:
你把隔离保护拆了,电压没过去,是后面短路了,烧鸡试下

网友:
烧鸡大法 对于新手还是有危机

网友:
这是后面短路了

网友:
PQ302是保护隔离管 你现在的板子公共点阻值正常了吗

网友:
后面肯定有短路

网友:
这个好搞吧

网友:
电流法看下

网友:
19v 0.1a 直接在公共点烧烧看

网友:
哈哈哈哈 PQ302拆了 当然不短了。。服了。。。等我笑会先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电容短的可能性大,用烧鸡大法吧

网友:
来自: 浙江杭州
烧鸡大法好

网友:
这个是保护了吧。。。公共点有短路

网友:
大短,烧鸡不出来的话,就只能每路都断开单独测,

网友:
烧后记吧,PQ302后继

网友:
屏线接口电容

网友:
那就查前级呀

网友:
统一回复,已经弄好了,很少修笔记本,转行了

网友:
这个会员是假的吧

网友:
哈哈。你还没学好吧。

网友:
你是不是到实地去睡觉了吧。,最后搞定没有呢朋友

网友:
电容或者上管烧穿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