丽台 600

楼主(2016-12-20):
谁修过或者谁手上还有此款显卡帮忙看看此处电压是多少, 显存电压0v,更换M3802s后电压2.5v感觉不对,谁知道这里是多少v。此外请教各位老师 师兄 M3802s是什么管子,此原件 5、6脚相连 7、8脚相连 3脚GND

网友:
上面没有写多大的

网友A:
用的是什么显存?GDDR3是1.8V,GDDR2是2.5V供电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用的是什么显存?GDDR3是1.8V,GDDR2是2.5V供电。

是的2.5v 我刚量过,可是显存有很烫,花屏,但是参数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的2.5v 我刚量过,可是显存有很烫,花屏,但是参数是

网友A:
这显存是GDDR3,也就是1.8V的供电标准,现在是2.5V肯定不对,偏高很多,所以发烫。你看看显存供电这块,尤其是反馈,当然可以把BIOS芯片拆掉,防止BIOS里面的文件修改了显存供电设定数值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显存是GDDR3,也就是1.8V的供电标准,现在是2.5V肯定不对,偏高很多,所以发烫。你看看显存供电这块, ...

谢谢你,看到图片上的缺一显存,就是刚才通电的后果,挂掉一片,现在就是不知道M3802s的脚位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你,看到图片上的缺一显存,就是刚才通电的后果,挂掉一片,现在就是不知道M3802s的脚位

这应该和笔记本上面的8叫MOS管差不多。再仔细量量分析分析。

网友:
2.5V不对。。仔细看看

网友:
分压反馈电阻坏了吧,2.5V。。显存估计挂了不少

网友:
这个是DDR3的显存不正常

网友B:
谢谢。我修出的就是1.6v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谢谢。我修出的就是1.6v

修好了?方便分享下过程么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修好了?方便分享下过程么

反馈电阻坏导致输出2.5v,另外m3802s双管也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反馈电阻坏导致输出2.5v,另外m3802s双管也坏

你这坏的也够严重的,祝你成功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