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6S进水导致主板短路不开机故障维修

楼主(2016-12-20):
iPhone6S进水导致主板短路不开机故障维修

  机器型号:iPhone6S

  故障描述:

  收到客户送来的一台iPhone6S,由于进水导致主板短路,不开机。

  维修过程:

iPhone6S进水导致主板短路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1

iPhone6S进水导致主板短路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2

iPhone6S进水导致主板短路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3

  机板短路不开机,先检查外围,发现wifi正极供电电路上的电容烧毁,导致正极接地,拆除电容C5283。(显微镜下面很明显可以发现C5283已经烧黑)

  显微镜下观察:

iPhone6S进水导致主板短路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4

  拆除C5283以后机器正常开机,但是机器待机CPU发烫异常厉害,观察测试电流达到1A多,待机电流也不归零。如图:

  正常开机后CPU发烫,开机大电流,漏电。

iPhone6S进水导致主板短路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5

iPhone6S进水导致主板短路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6

iPhone6S进水导致主板短路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7

  正常机器待机电流应该归零,只在信号搜索的时候电流再摆动,这样才是正常电流!

  想到不开机是由WIFI正极供电通路上的电容造成的短路,本想先换WiFi模板的,最后想想还是先把WiFi开关关闭,经过测试一分钟后发现电流正常归零了,重新把WiFi开关打开,电流也恢复正常不会大电流漏电了!故障解决,开机测试OK,维修到此结束!

iPhone6S进水导致主板短路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8

iPhone6S进水导致主板短路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9

  相关阅读:

  iphone6s系列专题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030947-1-1.html
  iPhone7进水不开机专题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zt/18672-1.html
(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)

网友:
这样也可以解决漏电?  关一下开关 再开开?

网友:
一关一开就正常了,真神奇!

网友:
幸亏没有更换wifi模块,一关一开就解决了

网友:
一关一开什么原理,说说呗。

网友:
为什么一开一关就可以了呢

网友:
真是神了。这样也行啊!

网友:
这关一下WiFi再开就搞掂了?

网友:
这样开关一下wifi漏电就没了?好神奇,有没有大神帮忙解释下

网友:
说不定关机再开机又大电流了

网友:
楼主真幸运,没有盲干。看来理论强大啊。

网友:
应该楼主写错了  换过WIFI了吧

网友:
这个原理是什么呢?软件问题么?应该是硬件吧~~~

网友:
头一次看到待机漏电这么大关下WIFI再开就搞定的故障,苹果果然奇葩

网友:
路过学习学习!

云吞煲仔饭 -1 严管区不要灌水!

网友:
楼主确定是电阻短路 ????

网友:
感谢分享维修经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