秒杀技嘉 GA-F2A55M-DS2 不过内存

楼主(2016-12-20):
客户送来一台技嘉主板。报修故障:不开机
版号:GIGABYTE  GA-F2A55M-DS2
REV:3.0
检测是循环跑码 反复检测最后停在这里。明显是不过内存。
检查维修-1:所有供电正常
               2:检查内存金手指是否脏。
               3:换内存还是停在这里
               4:没有备这样的CPU.所以考虑下一步BIOS了

U

此板是双BIOS  果断刷机后显示了 ,

网友A:
技嘉BIOS容易坏,很正常了,有一些要两个一起刷才能好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技嘉BIOS容易坏,很正常了,有一些要两个一起刷才能好用。

最好刷两个

网友:
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二个bios对调一下。

网友B:
看来技嘉双BIOS也还是避免不了主板BIOS文件损坏

网友C:
兄弟啊 记得 bios上传哦 最喜欢亮机bios了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兄弟啊 记得 bios上传哦 最喜欢亮机bios了、

传来了  两个都来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看来技嘉双BIOS也还是避免不了主板BIOS文件损坏

这是技嘉板的老毛病  就像HP的显卡 戴尔的散热一样

网友:
楼主的诊断卡好高级啊

网友:
技嘉的bios确实容易坏

网友:
bios导致档内存

网友:
对就是BIOS的问题

网友:
用一个主BIOS就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是技嘉板的老毛病  就像HP的显卡 戴尔的散热一样

但无法否认,这些通病型问题确实养活了一大部分做维修的。

网友:
谢谢了,资料难求

网友:
多谢分享BIOS资料

网友:
技嘉的双BIOS爱坏,我也碰到很多

网友:
诊断卡不错   技嘉的bios确实爱坏

网友:
感谢,非常需要

网友:
有事bios的错啊

网友:
短接mbios第1脚和第8脚开机

网友:
技嘉设计的双BIOS,反而容易出问题。

网友:
楼主,我这片是卡5d(跑到d5就循环跑码了,反反复),刷了BIOS还是一样!版本是2.2的

网友:
内存也换过,CPU也换过,不会还是BIOS问题?

网友:
求大神们支支招啊

网友:
就喜欢这样的贴

网友:
不都说双bios不怎么坏的吗 怎么还是坏 看来并没有什么卵用

网友:
两个bios 都需要刷吗?还是只刷一个 就ok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