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大家总线供电电压多大为正常

楼主(2016-12-20):
我今天拿到一块华硕p5g41t 测量他的总线供电 场管d极3.3 s极2.2 这个为什么这么大啊 我记得之前遇到的基本上s极都是1.05左右 蒙了 谢谢大家指点

网友:
基本1.2V,起码775的我没见过1.15V一下的

网友:
1.2V左右一般

网友:
1.1V-1.2V之间

网友A:
总线VTT供电一般在1V-1.25V之间,超过或者偏低都是不正常。

网友B:
华硕有一款 G41  总线供电 是两个管子的 一个管子 是你所测的那个 S级 2.2V  下管 做在 CPU那边 你要测那个管子的S级

网友:
很明显你这个总线电压偏高了!!

网友:
一般都是1.2v的样子

网友:
这个电压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华硕有一款 G41  总线供电 是两个管子的 一个管子 是你所测的那个 S级 2.2V  下管 做在 CPU那边 你要测那个 ...

谢谢酒哥 真的是啊 确实还有一个管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总线VTT供电一般在1V-1.25V之间,超过或者偏低都是不正常。

好的 思天哥 明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