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H61M-DS2 4P大短5A都烧不出来

楼主(2016-12-20):
GA-H61M-DS2 4PU供电大短。把相连的上管和电容全部去掉。还是短。开烧。先1A。没反应。电流逐渐加到近5A。没有一点反应。我也是醉了。该拆的都拆了。高手给个合理的解释。别告诉我板层短路。我不信。因为5A的电流多少会有温度。大侠支招

谢谢大家回复:此板上家人为在4P口里面短接。(就是把4P取下来)所以烧鸡法电流从4P直接返回。所以才烧不出来。)高手在阴间啊;;;再次感谢大家。封帖

网友:
楼主你是接CPU上管D极还是接上管S极啊,电流太小是烧不出来的

网友:
烧不出来分析电路

网友:
座子里面电容  电阻查一下。

网友:
试试把IC拆了看看,这板有图纸很好分析的

网友:
你接在CPU核心供电上面烧?如果有20V的电压和5A的电流,100W都烧不出来,那可真心要跌眼镜。

网友:
4PIN大短可能是有一个贴片电容短路,烧是烧不出来的。我遇到过一次

网友:
请问一下  没有烧出来  怎么找出短路的地方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