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0-ST2e换CPU和硬盘报错。

楼主(2016-12-20):
DELL 10-ST2e换CPU和硬盘报错。客户送来一批平板。加电无显示。这个机器是CPU,内存,显卡三合一的。我们判定是CPU问题,加焊无果。索性换掉。之前也验证了BIOS没有问题。但是换掉CPU亮机后,就报secure storage authentication failed。关于安全存储方面的问题。怀疑硬盘,把其他亮机的硬盘换过来,故障依旧。然后把他的硬盘换到亮机的上面,也报这个错误。无语了。。居然对换硬盘都报错。。一直拖了很久了。。恳请论坛的大侠们施以援手。感激涕零。

网友:
这个要写入程序的,没有原厂的程序和工具是搞不定的。

网友:
楼上这位仁兄,是在硬盘里面写入程序吗?只是换了个CPU就报错。安全级别太高了吧。

网友:
要修改ME的

网友:
大侠们,能不能说的详细点。这个ME是在BIOS里面吗?我把好机器和坏机器的bios对调,故障没有变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