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-7592 ver 5.2

楼主(2016-12-20):
今天碰到了个奇葩的板子,,接CPU风扇不复位,不接正常亮机,,一脸蒙逼啊

网友A:
CPU风扇从电源上直接接过来呢

网友B:
一脸懵逼~~直接割线吧  剩下供电和接地就测试稳定好了   换个思维就是捡钱对吧

网友C:
是不是CPU风扇控制电路的事情?一般这个归IO芯片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风扇从电源上直接接过来呢

从4p取电也是一样,醉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脸懵逼~~直接割线吧  剩下供电和接地就测试稳定好了   换个思维就是捡钱对吧

从4p取电也是一样,醉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是不是CPU风扇控制电路的事情?一般这个归IO芯片管。

版主果然神奇,又对主板有新的认识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版主果然神奇,又对主板有新的认识了

温控信号到IO芯片,IO内部逻辑电路处理然后从风扇控制信号输出,调整频率占空比,进而就是调整了风扇的转速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温控信号到IO芯片,IO内部逻辑电路处理然后从风扇控制信号输出,调整频率占空比,进而就是调整了风扇的转 ...

这原理太深了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