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00S 开机半小时掉电!

楼主(2016-12-20):
联想G400S  笔记本换了个I5处理器!  半小时左右就关机!

查了本网站几个贴子把主板原来的桥SJTNV,换成slj8c的桥!

网站有个贴说不知道能不能通用,实际证明,没有问题,拷机一两个小时,不再掉电!

新手发贴,路过大神,多多支持!

网友A:
没看懂  楼主是是半个小时掉电是南桥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看懂  楼主是是半个小时掉电是南桥问题

桥不支持 I3 I5 CPU  掉电!

网友B:
换了桥要刷BIOS不?

网友:
那到底是什么原因掉电

网友:
j8c是77地桥,tnv是5以下地,高地可以带还低的吧,但是低的不能代换高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了桥要刷BIOS不?

没有刷BIOS!直接点亮!

网友(2017-09-22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也是个大工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