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43sv简单维修

楼主(2016-12-20):
不定时掉电,。结果是隔离保护问题,上家换了电源口,没好,更换隔离管旁边的104排阻修复

网友:
亮机掉电 还是保护隔离问题 这问题估计不好查的 加分了

网友:
不错,简单明了,一看就明白

网友:
可是上家为什么换电源口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