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30不开机

楼主(2016-12-20):
联想E430有时候不开机有时候开机,思路在哪里?

网友:
刷个bios 不开机的时候看看电流

网友:
你的不开机指的是什么,触发不亮,还是不能触发???????

网友:
不开机,这个范围太广了!

网友:
多数的是BOIS,一部分是桥咯

网友:
触发还是不触发  电流多少

网友:
刷刷BIOS应该OK了

网友:
思路是  在去学1年

网友:
先刷 BIOS试试

网友:
这个好像也有通病   找资料看看

网友:
这样问问题的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你的不开机指的是什么,触发不亮,还是不能触发

网友:
故障说的不明白,不好搞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