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1466 报警3声

楼主(2016-12-20):
a1466  13寸air  板号:820-3437-b,现在是加电报警3声 ,不开机,知道这是内存报警,但是内存是板载的,量了内存供电 1.2v 1.8v 都正常,mem_b_odt<0>是什么信号,这个只有0.1v。现在无从下手了,bios刷过了也还是不行。内存颗粒加热,cpu加热都试过了,谁来支支招,怎么判断是哪里问题

网友:
谁能给我量一下这个电感的阻值,我的现在184,不知道是否正常 ,现在没有一样的主板

网友:
3声报警好像和内存有关系吧

网友:
这不好修。

网友:
内存的线路测试看下

网友A:
内存颗粒,慢慢干

网友:
我想判断一下是cpu还是内存问题,l7430  电感阻值184 ,不知是否正常谁能提供一下

网友:
电压都测了好像都正常,好多信号都不认识,所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内存颗粒,慢慢干

怕干了不好,主板无法交换了

网友:
好像和内存有关系吧

网友B:
不一定就是内存颗粒坏了,检测不到内存 也报。换个思维修

网友:
这个有点难,不好搞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一定就是内存颗粒坏了,检测不到内存 也报。换个思维修

TP_CPU_MEM_RESET_L  这个信号没有电压

网友:
要换内存颗粒!

网友:
内存报警吧   具体查内存电路

网友:
现在发现MEM_RESET_L没有电压   ,

网友C:
内存CPU都有可能,一个一个排除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内存CPU都有可能,一个一个排除

?MEM_RESET_L没有电压

网友:
先加焊内存试试,不行换内存,心里没底的话最好交换或找别人修,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?MEM_RESET_L没有电压

加焊下CPU试试就知道了

网友:
就4个内存怕啥

网友:
就4个内存颗粒怕啥

网友:
好像一声报警也是内存,,,,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