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虚焊导致未知错误1!!!!

楼主(2016-12-20):
本人维修小白,平时喜欢鼓倒电子设备,什么拆拆装装的都经常搞,最近遇到一个比较头大的问题,想向各位高手拜求。

情况是这样的,我自用的5S,换过一次屏后有飞屏现像,于是找维修的给换了触摸IC,飞屏的问题没了,但刚用几天,由于我在东北,室外温度太低,一次在外面用久了,冻关机了,再开机就没有WIFI了,有时在正常室温下重开机又能有那么一会儿。我估计是虚焊了,找修手机的他不承认是吹IC时吹的。于是我就找朋友借了个风焊,先是拿破掉N记手机主板试了试手,然后就把5S主板拆下来吹了一下,温度250度2档风吹了近2分钟吧,上机一试WIFI好了,完全正常了,但新的问题出现了,手机信号一直在搜索中,换了卡也不行,于是我还原了设置,也不行。然后我就重新刷机,一开始提示几次错误,具体错误码记不清了,但每次都不同,有4位的也有2位的码。最后稳定显示“未知错误-1“。换着法儿的刷机就是刷不过去,网上查了资料,说是基带CPU问题,但明明我只是吹了WIFI芯片那里,离基带芯片远了去了,可以排除拆装过程中主板有任何损坏的可能性。怎么就会出现这个”未知错误-1“呢?
但我个人觉得虚焊的可能性最大,但两个芯片离那么远,怎么会导致基带芯片虚焊呢????会不会是在WIFI芯片附近有什么相关芯片吹虚焊了也会导致”未知错误-1“呢??请高手帮我啊

补充内容 (2016-12-22 12:05):
吹过U6后,现在是未知错误14,换过U口和电脑都一样,进度条大概走到20%多吧,是不是我又吹坏别的了?

网友:
应该没有搞到基带,可能是换触摸时搞到了东西

网友A:
刷机进度走到什么地方报的-1?

网友A:
wifi背面的U6和U6—rf重植一下试

网友B:
基带问题,也有可能CPU 和基带通信出问题了

网友C:
-1是基带电源的问题多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基带问题,也有可能CPU 和基带通信出问题了

不是,是基带电源的问题比较多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不是,是基带电源的问题比较多。

我太5S是基带套件坏的好像     S1S3有  S2S4不出   基带电源换过  基带重做过  有时间搬板还-1的话就确定是基带套件挂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太5S是基带套件坏的好像     S1S3有  S2S4不出   基带电源换过  基带重做过  有时间搬板还-1的话就确定 ...

S2和S4是在基带读取码片资料后才发出。

网友E:
苹果主板不是随便就可以吹的  -1多数是基带电源部分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刷机进度走到什么地方报的-1?

爱思助手看是80%,ITUNES看是走到苹果标志左侧对齐的地方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苹果主板不是随便就可以吹的  -1多数是基带电源部分的问题

我打的温度很低,风也只有2档,只是吹了WIFI芯片,边上小件都有封胶,还有屏蔽的罩子在,没想就这样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wifi背面的U6和U6—rf重植一下试

大侠,你说的这两个件能给个图吗,明示一下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我打的温度很低,风也只有2档,只是吹了WIFI芯片,边上小件都有封胶,还有屏蔽的罩子在,没想就这样了

所以说不是随便吹得啦   风风钟给你出问题   你这个 还是看一下  WIFI背面有什么跟基带有关系的吧   还有螺丝没有拧错吧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wifi背面的U6和U6—rf重植一下试

u6和U6RF不是显示相关的芯片吗?会有关系吗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u6和U6RF不是显示相关的芯片吗?会有关系吗

它们的总线好像有关联吧,而且这两离你吹的地方最近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基带问题,也有可能CPU 和基带通信出问题了

这个通信问题会出在什么位置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-1是基带电源的问题多。

大侠,基带电源在哪个位置啊,我没找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所以说不是随便吹得啦   风风钟给你出问题   你这个 还是看一下  WIFI背面有什么跟基带有关系的吧   还有 ...

WIFI芯片附近的件不知道都是管什么的,我不上螺丝直接上机刷机的,不会存在螺丝 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它们的总线好像有关联吧,而且这两离你吹的地方最近

那两个件都有封胶呢,会虚焊?